[维修求助]
IPAD 4 触摸完全不灵 求思路

楼主(2016-11-29):
ipad4 触摸完全不灵、接口阻止已经全部测量了、没有短路跟短路的 阻止都正常、
U3003 重置过了 还是不行 求思路!

网友A:
你是不是解ID出了问题 啊    触摸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解ID出了问题 啊    触摸不能用

en  shi de  yijing gaoding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shi de  yijing gaodingle

搞定了  是不是应该把过程和故障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搞好的,享下经验。

网友:
楼主搞定之后咋不说说是啥原因呢?好让我等小白开开眼

网友:
会不会是生重解ID呀?

网友C:
维修过 触摸供电问题 供电不稳定

网友(2016-12-31):
硬解把背面的触摸弄虚了吧

网友(2017-06-19):
PAD的触摸有点难搞的。两个还是三个触摸吧。一共,不行就全搞一下。我有个PAD3也没头绪呢,三件套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解ID出了问题 啊    触摸不能用

不会是解ID搞的无触摸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把触摸芯片吹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过 触摸供电问题 供电不稳定

供电的问题我也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