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S500显卡感叹号

楼主(2016-11-29):
  某宝上买了BIOS,迅维下了很多BIOS刷了都没好,官方的驱动打了也不行,装了WIN7  WIN8还是一样,要疯了,不知道是不是虚焊了,还没动显卡,因为怕动了就不能交换了,量了下电压之类的没啥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啊各位兄弟

网友:
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换

网友:
供电正常不

网友:
加焊显卡吧,没别的办法

网友:
只能加焊试了!没别法子.

网友:
加焊下,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是AMD的显卡吗,换显卡之前还是查查 各个小供电。

网友:
感叹号  换显卡吧

网友:
刷官方原版BIOS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加焊下吧。

网友:
怎么就认定是BIOS问题了,这可能是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
风枪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风枪加焊也有用? 我有个z510也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加焊了都不得行

网友:
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