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5-a

楼主(2016-11-29):
遇到一台C45-A的机子之前我刷BIOS好的现在返修了哦,现在开机3 5V出来来了电流没一点跳变感觉是南桥没工作,差了下3.3V好像有点高3.7V不知道这个影响大吗,会引起不开机吗?有遇 到类似的问题的没

网友:
再刷一个  。。。

网友:
是不触发吧!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3.7v感觉有点高

网友:
看看EC和PCH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3.7v稍微搞了一点不过应该不会有影响,查下3.5v有没有pg。如果没问题那就看ec有没有给桥发出上电信号

网友:
偏高了 查下反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