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

楼主(2016-11-29):
不触发     待机电流0.017    刚插电电流0.026一会就掉到0.017 按开关电流上到0.039  拆机检测5v3.3v都无电压  量到ic的供电   开启   基电压都有     后来果断就把5V3.3V滤波电容换掉    插电按开关   ok

网友:
呵呵,滤波的,很好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引起保护了.

网友:
这种滤波不良的,只要使用示波器来判断一目了然。

网友:
这描述也太简单了

网友(2017-09-21):
遇到一模一样故障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话比较的不好修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