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 合成的BIOS掉电

楼主(2016-11-29):
开机一会儿风扇狂转,出冷风,掉电 G40-30 NM-A311

网友:
正好有一台,现在BIOS刷过了,问题没解决。客户是放了很长时间没用,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道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8-11-19):
这种问题不好解决  查查温控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