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BIOS的另类问题!联想G480不上内存不掉电上内存掉电到底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29):
联想G480(独显 板号:LA-7981P)不上内存不掉电,上内存掉电到底什么问题?BIOS已经刷过了!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435-1-1.html

可是我BIOS已经刷了几个都一样样的 啊!

网友B:
这个是cpu芯片断线了  论坛有通病你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cpu芯片断线了  论坛有通病你搜一下吧

CPU芯片断线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cpu芯片断线了  论坛有通病你搜一下吧

谢谢!已经修复!

网友C:
已解决!是CPU_B+通往CPU供电芯片10脚的电阻之间的线路断掉了!

网友D:
这个是通病吗?是不是上面的那位说的通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通病吗?是不是上面的那位说的通病呢?

应该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是CPU_B+通往CPU供电芯片10脚的电阻之间的线路断掉了!

楼主的这个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这个型号,大多是刷好的。

网友:
g480开机掉电是通病。可是一般都是刷bois刷好的

网友(2016-12-30):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个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这个型号,大多是刷好的。

遇到好几台了确实有这款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个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这个型号,大多是刷好的。

我这个不是刷BIOS好的,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那个电  在那个位置

网友:
比较细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