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K4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1-29):
接到同行送修机器 K42JR 待机0.028掉到0.006,再按开机键不触发或是电流小看不出来 ,查ec已经向桥发出开机信号。直接加焊桥,无果,后来查到桥旁边的排阻
换掉OK

post_deleted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一般排阻也不爱坏啊?

网友:
排阻坏得多

网友:
那个位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排阻也不爱坏啊?

华硕的排阻容易坏。

网友:
ASUS 的排阻确实爱坏

网友:
这种没图片 不知道在那个位置  很难做学习案例

网友:
排阻什么信号 ?

网友:
那个排阻是什么用的822?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下 电阻干什么用的  什么信号的电阻啊

网友:
不知道排阻是什么信号!

网友:
又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华硕排阻容易坏,论坛一大堆这问题

网友:
又是华硕排阻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不过华硕10K排阻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