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 T5-SKYLAKE风扇狂转报警,开机一分钟内掉电

楼主(2016-11-29):
问题如图,板号6-71-P65R0-D03,先是去淘宝8元卖了个BIOS,刷完确实能亮,只是LOGO变了,但是问题没变,还是风扇狂转报警,开机一分钟内掉电,不管系统和PE,都是如此,论坛搜了一下,确实有这类情况,有位长者发了个贴子说他遇到两回这样情况了,均换EC搞定还收了1200大洋,我心想那应该是EC了 ,看了下图研究了一下它的温控,在EC 69脚,它联的电路如下图,很简单,,

就是一个NTC电阻跟一个10K电阻分压,温度升高,NTC电阻阻值降低,10K电阻分得的电压升高给EC做温控信号。实测了一下这个电压值,如图

并不高,它给EC的信号是正常的 完全不会导致断电。为了完全排除这个原因,我找来一个100K电阻替换掉RT1(查阅多副未来人类图纸得知RT1这个NTC电阻常温下阻值就是10K),这样的话就恒定分压1.5v,即一直是常温不热的电压信号值。即使这样,试了一下,还是一样,那只能是换EC了毕竟也是前车之荐,因为信号正常,只能EC控制的。这个EC是带程序的,为保险起见,直接买剪板的。问了一下小苏家,剪板的稀缺的很,毕竟一万多的电脑还这么新,小苏就是给力,硬给找到了。价格也不便宜。给我50块 加顺丰就73块了。

经历三天,EC到了,兴致勃勃的把它换了上去,发现还是一个毛样,也不知道这个帖子里那位前辈是怎么做到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716-1-1.html,他说备了三个EC,这个带程序的EC也应该不好备货,板子太新,价格过万,不想动大件了,求高人指点,8块钱买的BIOS跟图纸都在这里了

BIOS----- 未来人类

网友A:
应该是温控这一块  这么好的机子没修道过

网友B:
我遇到过神舟的一款跟这个问题差不多 风扇狂转报警然后掉电 是显卡供电不良换ic 你的可以用示波器打打看是不是问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神舟的一款跟这个问题差不多 风扇狂转报警然后掉电 是显卡供电不良换ic 你的可以用示波器打打看是 ...

那有可能了,得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温控这一块  这么好的机子没修道过

温控已经整的很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