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sl410k开机掉电

楼主(2016-11-29):
今天维修集显sl410k机器一台,电流到0.7几波动,之后掉电,机器根本不亮。主板各部分电压都已经发出。本人到论坛上看了一下,坏的还真不少。有和我一样毛病的机器,但没有答案。已经换过内存和cpu,于是本人只好硬着头皮翻图纸查毛病(新手还不太会看图纸),感觉一切都很正常。从电流在0.7左右波动,尽量的回想以往维修过的机器,感觉好像北桥有问题。于是乎,用热风枪加热北桥,开机不掉电了(心喜)。外界显示器,显示了。到此,机器问题判断出来了:北桥虚焊。本来不想发帖,因为本人确实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但想着维修的朋友也许会碰到和自己一样的现象,发出来为大家提供借鉴。

网友A:
这是因特的板子,怎么就感觉要加焊北桥了,,

网友:
运气好。。。这都让你捡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特的板子,怎么就感觉要加焊北桥了,,

恩,说实话我修这么多年很少碰到这个北桥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说实话我修这么多年很少碰到这个北桥坏的。。

的确!Intel的北桥那是杠杠的,我也没遇到几个坏的,特别是用热风吹吹就能OK的Intel桥从未见过,,,,,,估计楼主你这个是巧合要不就会返修

网友D:
英特尔北桥一般不会虚焊啊

网友:
英特尔NB真的很NB,SB就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北桥一般不会虚焊啊

是你自己遇到修的双桥机器太少,才会这么说 假如一个月碰上十台八台,保你一半以上是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维修不仅看技术,有时更要注意态度。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发帖就是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和大家共享,有时不分故障的简单与多么的高难。热情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美德。哈哈

网友:
路过,,,,,,0.7。。感觉是内存没过。。。

网友:
维修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北桥 因特尔的 无语

网友:
这机子估计很可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Intel的北桥那是杠杠的,我也没遇到几个坏的,特别是用热风吹吹就能OK的Intel桥从未见过,,,,, ...

INTEL的北桥如果出问题的话还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些朋友可能理解错了,用热风枪加热北桥是为了判断故障点,机器点亮了,不是说机器就修好了,当然要重新焊北桥的。

网友:
你这个返修率能达到百分之一百。。。哈哈

网友:
怎么可能?已经修好测试完毕,不是说水平多高,100%的返修率,就不用干维修了。

网友:
这不是黑胶吗。风枪吹只能管几天噢

网友:
这个机器很容易返修呀

网友:
风枪吹吹就好了(用来判断故障点,不是彻底修好的方法啊),你可以不用干维修了,一点不负责。看清楚是换北桥或者重新做北桥。

网友:
北桥坏的几率太小了吧

网友:
确实 INTEL  的北桥很少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