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超级本535U3C :芯片组AMD板载CPU集显 故障:开机没显示,电流0.8不过内存通病

楼主(2016-11-29):
三星超级本535U3C :芯片组AMD板载CPU集显 故障:开机没显示,电流0.8不过内存通病是电子没电,是南桥上面的电容短路,有图真相 直接秒杀

网友:
应该是这个桥的通病,一直不明白为何会短路,以前的设计就不会

网友:
谢谢三星,谢谢你的通病

网友:
没有通病我们不好很快的收钱呀

网友:
是不是有这种桥都有这种通病。

网友:
三星手机和笔记本都不行了

网友:
好病啊,就喜欢这通病

网友:
果然是通病,手上刚好有一台,一搜立即搞定,可惜是同场机器。

网友:
楼主给力啊 。。。。。。。。。。。。。。。。。。。一样的问题   。。。。。。。。。。。。。RTC电路短路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但是这个电容没直接短路,有1K多欧姆值了!

网友(2017-02-16):
这个桥上的电容是通病了,很多机器都这样,论坛里也很多兄弟发了

网友:
我怎么啊知道呀

网友(2018-09-16):
今天碰到了,跟楼主情况一样,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