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电流跑0.3掉电

楼主(2016-11-29):
联想Y450电流跑0.3掉电 ,换显卡电源小板两个330u电容好了。能跑到1.1a掉电,,清BIOS后正常显示。搞定

网友:
没太看懂 换了之后1.1么?感觉内存还是没过啊

网友:
换了电容就行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不都是小板的MOS管坏了么

网友:
刚接一台,风枪吹一会显卡供电小板能正常开机,不掉电了。一会换330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是显卡小板的芯片有问题哈

网友:
我的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Y450    基本 就是显卡小板 问题

网友:
你这修的挺顺溜,三言两语,表达完毕。

网友(2017-01-13):
楼主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2017-09-17):
小板电容出问题了     那款机器容易出那个故障

网友(2018-06-01):
这么神奇,我为嘛换了就没好呢?

网友(2018-11-07):
这机器显卡电容容易出问题,修到过,

网友:
这个是通病,小板上滤波电容坏,触发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