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S第一次开机不亮

楼主(2016-11-29):
我的THINKPAD T430S机器进水,进水就是在南桥附近,现在换了南桥,第一次开机不亮,电流在跳转到0.86a就不动了。不知道是原因?
进水

网友:
找张图纸,那时序,往死了查,一定能找到问题

网友:
第几次开机能亮啊 这个机器不安bios电池要重启2次的

网友:
这个机器没图纸只有点位图,我修的刚换了桥。。

网友:
拆CMOS电池后要重启两次后才正常

网友:
哥哥 你有没有装COMS电池呀?

网友:
电池装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