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7屏幕亮度无法调节修复

楼主(2016-11-29):
机器型号:Dell 5547
版号:LA-B012P ZAVC0 r1.0
机器问题:只能使用最低亮度,调高亮度灯管闪烁并且更暗
      拿到本子试机,发现无论使用键盘快捷键还是控制面板都无法调高亮度。首先换屏,问题依旧。拆机,刷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看来是电路问题,从论坛找到图纸。打开图纸,首测量屏接口电压,当测到39、40脚+INV_PWR_SRC这个信号时,发现只有5V,正常应为19V,电压偏低。 继续追查此信号,发现它来自LCD背光控制电路 由EN_INVPWR这个信号导通QX1,构成分压电路。测量EN_INVPWR电压正常。由图知公共点B+ 19v送给QX2 S级,同时经两电阻分压送给QX2 G级。如果电压全部正常,SD导通输出19V +INV_PWR_SRC。测量G级电压不正常。测量分压电阻RX2 100K正常,RX3无穷大不正常。换后再测量又变成无穷大。测量电容CX4短路,换掉依旧。换掉小六脚QX2,测量电阻阻值正常。装好后进系统测试,正常。 此机修复

网友:
看了一下,马上就懂了,很简单

网友:
这机器坏的 客户算是积德了

网友A:
rx3是直接量的阻值吗,电阻正常的话测阻值应该不会无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3是直接量的阻值吗,电阻正常的话测阻值应该不会无穷大的

板上量,确实无穷大。取下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