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报警1长2短

楼主(2016-11-29):
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报警1长2短,不上内存一长两短    上内存无显示不报警跑62不显,,拆了pu17米有用,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上次也碰到过一个板没修好这次又来一个故障一模一样的,,在基地搜了下,这个板只有两个这种情况的通病,。换了个IO也不行,,,,,,,,一下子就蒙逼了,,,,,

网友A:
上次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没修好退给客户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据说822容易出问题

网友:
找徐老师问问

网友B:
你的什么样的诊断卡  ,型号发一下 , 没PCI  我的诊断卡没法用了

网友C:
换CPU  刷BIOS  用集显 动桥

网友D:
你这种是什么诊断卡  多少钱买的?

网友D:
现在的主析都没有PCI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没修好退给客户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这个第三个了,,,应该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搞不出来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不对板上822可是有不少噢

网友:
徐老师没空管我这野孩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样的诊断卡  ,型号发一下 , 没PCI  我的诊断卡没法用了

X宝很多,,,,你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  刷BIOS  用集显 动桥

我现在还没动过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是什么诊断卡  多少钱买的?

pcie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主析都没有PCI的了

有的,,,只是H61没有,,B75系列好多都有

网友E:
新型主板就刷BIOS,测供电,时钟,复位,外设检查,焊桥.这些你都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型主板就刷BIOS,测供电,时钟,复位,外设检查,焊桥.这些你都作了吗?

除了干桥,,,这种桥基本上不会坏

网友F:
插上显卡呢 为什么老是用集显

网友G:
这种诊断卡很多板都不好用。不晓得三代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上显卡呢 为什么老是用集显

我图上好像插着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诊断卡很多板都不好用。不晓得三代的怎么样。

我以前都不用诊断卡,,最尽闲着无聊弄个来玩玩

网友H:
换过CPU了么?  我遇过这情况是CPU坏了也是H61的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换过CPU了么?  我遇过这情况是CPU坏了也是H61的板

我换了个G1610的也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换了个G1610的也不行

你那板两条内存槽中间有没有个小六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那板两条内存槽中间有没有个小六脚?

有的,我还没拆,,我要拆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的,我还没拆,,我要拆掉吗

上次我有块华硕H61的板报警就是那个问题,拆了后亮机。  但也不敢保证你那型号的也是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拆了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J:
62  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K:
好像是IO边上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像是IO边上的822

我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62  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吧

是没出来,,我用G530的CPU

网友:
这个问题是集显电压没有出来?、查一下吧……上次修过几块都是加焊CPU电源芯片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原来是CPU供电短路,换了一个芯片,跑码到62,没搞定,BIOS换了N个

网友:
严格按照时序和步骤来,想取巧的话成功机率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