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闪光灯拍照反而更黑,晚上拍出来的照片直接全黑

楼主(2016-11-29):
拍照功能正常,闪光灯打开也正常,就打开闪光灯拍照不行,正常光线拍照反而更暗,夜晚直接全黑,什么也看不见,摄像头,闪光灯都换了还是老毛病,束手无策!网上查查这毛病挺多的,没一个解决的,哪位师傅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这类故障。感觉是环境光感,或者是摄像头聚焦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这毛病有很多,经常听说,有没有大神解过

网友:
不清楚,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同行遇到过没

网友A:
高清显示信号查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清显示信号查了没有?

请问一下什么是高清显示信号?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什么是高清显示信号?讲解一下

90_RCAM_TO_AP_MIPI_DATA0_CO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