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0D-A BIOS

楼主(2016-11-29):
东芝C40D-A淘宝买的

网友:
手上有一台开机速度慢 不知道这个慢不慢

网友A:
你这个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的

网友(2017-02-09):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的

集成显卡的

网友(2017-08-01):
有人验证过这个BIOS效果怎么样? 我的机器是电流上到0.36A左右,不显示

网友(2017-12-14):
刚修到一台,裸板开机0.3不变,加热APU、换内存无果,刷楼主的BIOS依旧。
怀疑不是BIOS问题,还在查,有结果再奉上

网友:
晕死! 把内存从上面换到下方,居然OK了!!!

网友:
正常开机电流0.3-0.5之间跳变几次,才会显示。

网友(2018-12-12):
已测,可亮机。之前0.3不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