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i 小面积进水维修

楼主(2016-11-29):
首先观察了下进水的地方没有元件腐蚀
上电发现插上适配器的前3秒有3v和5v,3秒后3v和5v消失,原因是en信号由高变低。
这个en信号名称为m1_ON由U39的60脚发出

接下来测量了这个芯片的主供电VDD一直为3.3v正常
71脚一直为0v说明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
70脚供电好信号一直为3v正常
当用万用表测量74脚swmonen的电压时奇迹的发现待机电流回来了(说明消失的3v和5v恢复正常)
反复测试只有在测量74脚电压时会这样,插图发现74脚有个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图纸上显示上拉电阻是不装的。
反复测量发现74脚电压有时为0.16v有时为0.2v。
干脆按照图纸找个100k的上拉电阻装上,然后3v和5v果然稳定输出了。74脚的电压稳定在2v。
接上键盘发现按开关不触发,测量发现pwrsw无跳变。
从tp45测试点飞线触发,成功亮机,键盘进水损坏。

网友:
学习了,简单明了

网友:
ibm时序有点特别

网友:
最怕这种主板电路了  楼主牛B

网友:
pwrsw无跳变还是因为腐蚀断线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