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74 rev 6.0

楼主(2016-11-29):
ms-7774 rev 6.0 不上CPU能出供电,,上CPU供电就不出来了,,换了主芯片和驱动芯片都一个尿性,,,一脸蒙逼啊,,,,,大神快来救我啊

网友A:
你所说的供电是指CPU的吧!U换过吗?

网友B:
这情况看到过有换电容好的帖子,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供电是指CPU的吧!U换过吗?

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看到过有换电容好的帖子,换电容看看

具体是那一部份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那一部份的电容

cpu滤波电容,跟CPU供电有关的全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滤波电容,跟CPU供电有关的全换了

这个工程好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程好大,,,,,

就几个电容大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几个电容大什么

12V虑波,还是CPU核心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V虑波,还是CPU核心滤波

不管12V还是核心全换了

网友D:
CPU供电芯片,你都查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芯片,你都查了什么

en  VCC  PV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12V还是核心全换了

我试下看看,

网友:
查了是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