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37卡LOGO 因为BIOS芯片造成的麻烦

楼主(2016-11-29):
前几天同行(确切说是同行他媳妇)送来个DELL 5437,HM8X,板载I5,故障是开机挡LOGO,按F2和F12能看到右下角有反应,但不进BIOS界面,也进不了启动项选择界面。
第一反应是硬盘或者光驱,拆掉还是卡,直接拆壳子,拆掉无线网卡,触摸板,还是卡LOGO。放电,继续卡LOGO。
想着刷个BIOS,麻烦开始了,因为天比较冷,0度,我屋里因为一直就自己,生意最近也不怎么好,没舍得开空调,也就10度左右,拿风枪吹了半天也不见BIOS芯片下来,只好调到360继续吹,吹了好久才下来,论坛下了个BIOS,备份好原BIOS就开始写入了(编程器TL866CS),8M啊,写了好久,听见噌的一声,编程器报错了!
数据校验错误?一般出现这个报告我都认为是没有刷好,于是各种修整,多次刷写,每次都报错误,觉得可能是不是吹下来的时候时间过长,温度高了点把芯片给搞坏了,决定换个BIOS芯片,结果这种W25Q64FVSIQ芯片我这料板上没有,好在存了几个新的W25Q64FVSIG,按照以前的理解,应该通用,迅速换上写入,果然顺利写入成功,高兴之际赶忙吹上,结果杯具开始了。。。
无论刷什么BIOS,电流都是到0.3左右,接上喇叭就报7声,这时候已经过去了小两个小时,同行(他媳妇)已经有点不淡定了,正好礼拜六孩子上补习班,下午5点我去接孩子,把她打发走了,接孩子回来的路上,同行打来了电话,十分不高兴的质问我能不能修好,说来的时候还亮呢,我怎么越修越坏了。我心说给你修的本子,多少也有那么几十个了吧,收你费也没多收过一块钱,就换不回来你那么一点信任感。当时也在开车,就说“我好歹给你搞亮了行吧?”也不等他多说就挂了。
回来心想会不会跟BIOS芯片有关系,干脆买几个SIQ吧,于是马上淘宝订了芯片等待。期间同行两三次电话询问不表。
自己没事看看这个板子,看会不会是我不小心搞掉件了。论坛有电路图和点位,下载下来开始对照,测量到没有独显供电,CPU核心电压有1.75V,按照以前的理解,这也就1.2V,怎么能那么高。在群里问问大家,估计也是修的少,反正回复的比较少,我下载了大概有十几个BIOS刷,没有一个能点亮的。
今天出门做工程回来已经下午了,芯片已经到了快递柜,取了回来,满怀希望的刷写原备份BIOS,结果一盆冷水浇了下来,还是数据校验错误,我去了,难道买来的这个芯片也是坏的?反正买了4个,结果全部试一遍,没有一个编程器能告诉我写入成功的。
淘宝买BIOS去,问了几家卖分离合成BIOS的,一说问题都不搭理我了,最后这个卖家不错,两句话打消我所有疑问,1,别管他数据校验,这编程器就这德行;2,必须用原BIOS芯片,别用别的。
马上按照他说的,用新芯片刷了他给的BIOS,数据校验错误直接不管,上了芯片之后,电流蹭蹭上到0.6,接上屏亮机,也不卡LOGO了。

结论:一开始我就被编程器误导了,原BIOS芯片还是好的。W25Q64FVSIQ和W25Q64VSIG在这个板子上不能通用,别的板子上我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能通用。

网友A:
修板子累吧?还要被质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板子累吧?还要被质疑

确切说是心酸,万一这个板子是诸如CPU损坏那种故障让我赶上了,按照同行的意思我就得自己掏钱赔了。这个CPU淘宝卖最低400,还不一定好,就算是好的这个板子还不一定能换好。如果买板,80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切说是心酸,万一这个板子是诸如CPU损坏那种故障让我赶上了,按照同行的意思我就得自己掏钱赔了。这个C ...

所以能亮的机子都先报风险,不然烦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能亮的机子都先报风险,不然烦的很

四国以。。。十分有道理啊

网友C:
你的编程器第一次出现这种提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程器第一次出现这种提示吗?:

不是啊,以前出现过,不过动一下芯片,或者换个芯片刷上去,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吧真的需要脑洞大开,管它提示什么能写进去就是好的。前提是要心细

网友:
那样的客户也是够了

网友D:
呵呵,我也说两句,1  数据检验在一定程度上看你个人运气,运气好的,检验错误焊上去也能用,前两天亲测,但是,注意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只能呵呵了,碰到过检验错误,刷上去不亮机的  2  为什么要用原芯片是因为芯片上带有OTP,现在很多机器的BIOS都是有的,碰到原BIOS芯片坏了,刷进去也不能用,或者刷不进去了,换芯片可以考虑自己在写入的时候选中OTP,然后从有带OTP程序的BIOS结尾那最后1KB分离合并到你原机备份的BIOS程序中,你下次可以试试,选中OTP大小就会变大增加1KB,这个就是OTP区,在BIOS程序的最末端

网友:
被编程器误导了,楼主用的809还是866

网友:
如果我碰到那样子客户直接丢板过去,不修。

网友:
有些芯片是不用管校验失败,苹果的必须要校验成功才可以试验过

网友:
winbond是很多q64的不能通用了大部分都只能用原型号的刷

网友:
看样子你这个同行不咋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也说两句,1  数据检验在一定程度上看你个人运气,运气好的,检验错误焊上去也能用,前两天亲测, ...

哪有教程,可以看一下,,  写的看不懂,,晕了

网友:
编程器校验报错,经常无视,BIOS芯片品牌机的一般换不了

网友:
戴尔机器很多都挑BIOS芯片 今天修道1400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有教程,可以看一下,,  写的看不懂,,晕了

自己总结的,可能【迅维】也有了,这个还是要多花耐心去试,

网友:
一般芯片效验出错,我都是直接忽略

网友:
维修有的时候最怕被简单的东西误导了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多了,8M 的容易出错。把编程后校验关掉就OK

网友(2022-03-07):
楼主最后有没有修好,还是故障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