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50 疑似通病:不触发,待机5V跳变---EC不良

楼主(2016-11-29):
东芝L850 疑似通病:不触发,待机5V跳变---EC不良

板号: DK0FG-6050ATX491301-MB-A03   ( 桥:SLJ8E )

接连几台L850 都是不触发,经测:待机5V跳变,经查EC问题----加焊或更换芯片可解决。

提示:最好不要在小 苏那买,上死火了,另以为搞个编带就是全新,你懂的。

网友:
很久不在他那里买了 多收点料板

网友:
估计是的。。。

网友:
SLJ8E 这个桥也是不是很好

网友:
这机EC通病?

网友:
EC通病?记得上次放走了一台这个机

网友:
这种还是少数的。运气好

网友:
买芯片都是上机不保的

网友:
加焊會好?l850我都碰到短路的比較多

网友:
这个机子有这个通病吗?

网友(2017-01-11):
我刚碰了一个 焊了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EC应该不用待机5V吧

网友:
ec不亮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会是电容坏了吧

网友(2018-05-28):
很久没在小苏哪里买了 东西贵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