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LC2 VER:7.1交流电两根火线接到一起,烧坏。到复位电压3.25到3.4来回循环跳.

楼主(2016-11-29):
映泰A55MLC2 VER:7.1复位电压3.25到3.4来回循环跳不亮机维修。这个主板是由于电压高把主板上所有接口全部烧化了。我都拆掉了,换上一个VGA接口和cpu小四口供电。 上图,客户把220V两个火线接到一起烧成这吊样了,把所有接口拆掉后,打值都无短路,然后上电不亮机,复位电压也有就是来回跳,刷BIOS 也不行,这主板没图纸没资料的真不好搞,放我这快俩月了,这会儿不忙了,就拿来看看。突然间想到之前我修过的一个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也是复位电压跳,不亮机不跑马,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4579,这是之前我发的帖子,想到这主板设计应该都大同小异,都需要三极管控制的,就在这个主板的周围找三极管一个一个量,马上找到了,有一个三极管的CB级和e级也是3.25到3.4来回跳,心想应该是他的问题了,果断换掉,上图 就是图中箭头所指着的这个小三极管,换掉,再测量复位电压正常了,,放上cpu,和独立显卡,接屏,开机亮机 真高兴,放了俩月没弄好,灵机一动弄好了,我想主板设计都差不多,以后大家碰到这样的复位电压来回跳,直接在桥旁边找三极管量,肯定有惊喜,话不多说,维修结束。附上bios,希望大家给点分。

A55MLC2 REV 7.1备份.zip

这是亮机bios

网友A:
交流电怎么会接到主板上呢。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怎么会接到主板上呢。奇怪

交流电两根火线接到插座,电源连接插座,全部都烧掉了电源里面都烧焦了

网友:
两条火线变成380V

网友:
这板子烧的挺厉害,修好了一定多试试稳定不。

网友(2016-12-29):
真牛,正好下下来用下,就是还差两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下来,这板子能不能经的住用还真得打问号。

网友:
一定是工厂的哪个高收接电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