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 掉电问题

楼主(2016-11-29):
今天接一同行拿来宏碁4738笔记本 开机电流0.25瞬间掉电到0.12.拆机后测量待机3.3V正常  开机后发现3.3V电压拉低到3.0V  这种情况遇到过隔离保护管出问题的。隔离保护管出问题后造成的公共点电压在待机的时候有19V   开机后带不动负载。测公共点电压正常,开机后稍微有点拉低。把隔离保护拆掉后测量正常。然后断开二级转换电压电路  发现3.3V电压正常,开机后没有拉低。前面已经测过二级转换电压没有输出。所以测量二级转换电压输入正常 控制是MAIND,找图纸发现是EC的12脚输出main on输出后由PQ26转换而来。追查MAIN ON  EC已经有输出信号。所以追查后面的MAIN,发现所到之处比较多  3.3V 5V 1.8V的二级转换电压都是由MAIND控制  追查MAIN到网卡芯片的时候,发现网卡有个黑点。果断拆掉网卡芯片测试,电流一路小跑。正常亮机。。

BIOS图纸论坛都有 就不重复发送了。

本人表达能力不强  高手看看,新手多读一下。  忘各位看官加点分。。。分不够用。。。。谢谢。。。

网友:
观察细致,不然每个二级供电要打阻了

网友:
厉害学习中  太 NB了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不是通过么 一个BIOS  一个转换电压在CPU风扇下面

网友:
我修主板一般拆开先看看主板表面的  实在看不出来在开始检测

网友A:
广达板, HWPG, 也会容易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达板, HWPG, 也会容易掉电

看电流就应该是二级转换电压有问题  需要具体排查一下是后期短路拉低二级转换电压  还是前期控制二级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就应该是二级转换电压有问题  需要具体排查一下是后期短路拉低二级转换电压  还是前期控制二级转换 ...

恩,电压那么低,是二级转换没出齐, 要是电压0.80多A掉电,也就可以考虑HWP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学习了。。

嗯,同样的问题,,在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进来学习 了。。。。

嗯,同样的问题,,在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电压那么低,是二级转换没出齐, 要是电压0.80多A掉电,也就可以考虑HWPG了

嗯,同样的问题,,在找图纸!

网友:
嗯,同样的问题,,在找图纸!

网友:
网卡短路 应该网卡接口亮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