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75S REV:2.2电源开机,电池不开机或者二者同时用不开机

楼主(2016-11-29):
    单独用电源适配器一切正常,但是放上电池就关机,单独用 电池不开机,二者同时用不开机,但是可以正常充电,这就说明隔离电路没有问题,拿出主板单独测试隔离电路正常,二者同时使用充电不开机,于是乎就在二者同时使用时测试发现EC的PIN17脚LID信号只有0.45V ,单独用电源是3.3v。单独用电池也是0.45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追查LID信号来到下图 这是一个103的排阻,考虑到ASUS有著名的排阻门事件,于是乎就果断换掉,再次反复测试都是正常的,二者都可以开机

网友:
看到华硕的排阻门,又乐了!!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啊!

网友:
103 啊,华硕就是垃圾

网友A:
为什么同时用lid为低呢。不怎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同时用lid为低呢。不怎么明白

我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