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进水维修过程

楼主(2017-08-05):
                                                                                   主角:神舟战神
                                                                                   板号:6-71-w650s-D2

              此机,神舟专卖店送过来说进水了,检测下,看维修需要多少钱,机器丢在这里就走了,电话联系。
              处理完手中的事情,便拿过机器准备检修,外观成色保养的非常好,看着还很新的一个本本,不管进了多少水,先通电看下故障,待机0.000,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根本不通电,有人会说,进水的机器还通电干嘛?不是瞎搞吗!我想说,通电是为了确定机器目前的状态,况且客户通过N次电了,多这一次死不了的,要死早死了,就像很多进水机器,本来是可以触发的,结果自己没通电看,直接拆开一顿洗洗刷刷,电都不通了,搞半天,误干EC,误干南桥不在少数,所以自己心中有个数最好!好了,接下来开始维修过程。。。
              拆开机器,进水还是很严重了,可以看出进水很久了,没想到外表那么干净,主板却腐蚀的这么严重,这简直就是表里不如一啊!

先打值 ,3V对地0欧 ,1.05v对地0欧,看来南桥挂掉了,其余内存 CPU 显卡 5V电感挨着打了一遍,没毛病,先修短路,上BGA干下南桥,再打阻值,3v还是0欧!1.05v也还是0欧,有那么一瞬间怀疑我的福绿克15B死机了。。。好吧,怪我想多了,打开图纸VDD3到主板正面EC了,干下EC ,3V阻值恢复100多,接下来继续修1.05V短路,桥都取了,直奔南桥本面那些渣渣小电容,我拆啊拆,最终居然有4个电容光荣牺牲了。。。

这下都不短路了,然后着重把待机芯片和开机芯片进水腐蚀的地方清理了,待机芯片还能用,主供电补好线,开机芯片肯定没法用了,脚都腐蚀断了两个,改电路

然后装上EC,再找个新的桥装上,准备一路高歌,下班回家,然后通电后自动触发到0.065,触发是出发了,但是只有内存供电产生,其他都没出来,再看图纸受控于SUSB#信号,一量电压只有1.9V,这什么情况?

南桥发给EC,立马打对地阻值,只有43欧。。。是说怎么只有1.9V,然后把EC的56脚翘起来,再打值EC脚位400多,焊盘43欧,脑壳一热,没多想,直接把南桥搞了下来(我都没想到除了南桥EC,它还到别的地方去作为开启或者控制转换电压去了,当时心里想的SUSB#到别的地方只是作为开启信号,可能概率较小,再加上我着急下班,再加上对卖芯片的不放心,而我还有一个新南桥,所以果断把南桥干了下来)。。。

      当然,干下来之后去测量了SUSB#的阻值,还是43欧,我也就想给自己两下了,这下肯定是其他地方作为芯片开启的问题了。。。不过还好,有节点可以断开,很好判断的来到了桥供电芯片1.05V。

断开PJ23,恢复正常对地300多,OK,看来1.05V供电芯片挂了,料板拆了个装上OK,然后再装个新南桥,默默的把刚才那个桥放进盒子里,空了重新植株使用
此时此刻,晚上8点过了,饿的不行,泡了碗泡面,等BGA板子冷却,泡面泡好,把板子取下来,CPU内存装上,SUSB#确认对地阻值正常,然后3 5V阻值 1.05V阻值都确定一遍,上电,终于完美触发了,跑到0.750左右,啪嗒一声,打表了,然后掉电自动循环重启,循环啪嗒打表,修到这脑壳都昏了,不管了,吃完泡面收拾你。。。

十分钟后,吃完泡面,继续干,主板挨个测量除了显卡供电,其他供电都出来了,我的乖乖,显卡挂逼了吗?把显卡两个供电电感翘起来,然后通电,电流有跳变了,等了十几秒钟,又跳了一下,看来显示了,只是亮机慢,然后接上屏,果然显示了,接下来重点排查显卡供电芯片,如果没问题,只能换个显卡了,翻到主板背面,发现了问题。

显卡供电芯片9脚TON频率设定电阻腐蚀,82K接主供电19V一脚掉了,找了个装上,再把显卡两电感焊上,电流起来了,看来要准备收工了,接上屏亮了。。。
接下来最后一步,合并个ME,亮机速度变快就OK了。

至此,维修结束了!
      总结,1     3.3V短路,EC挂掉。
                2      1.05v短路,南桥背面4个小电容挂掉,(当然后面我把原机桥植株装在别的机器上也是短路的,所以原机南桥也挂掉)
                3      SUSB#对地阻值偏低,电压输出偏低,1.05V供电芯片挂掉。
                4      触发至0.750打表,显卡供电芯片,9脚TON频率设定电阻腐蚀断线所导致。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种机手头上有一台

网友:
楼主写的挺详细的,烧的东西也挺多的,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