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cer amachines D525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11-29):
ACER  D525   上电待机0.005,无3/5V,测51125有19V,线性3/5V,没有EN1/EN2,EN1/EN2是有EC控制,测EC条件满足,果断刷BIOS,上电亮机,同行杀100.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的节奏!

网友:
同行都100!? 楼主哪里啊

网友:
这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没有绕弯路。

网友:
刷BIOS是首选

网友:
就算帮清灰都要收50了,不然不干,曾经试过清灰了开不了机,修得天昏地暗,有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