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L2301w液晶不开机

楼主(2016-11-29):
求助HP L2301液晶不开机,电源5V正常,电源开关按键有3v电压,按键没有问题,就是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怀疑数据的问题,有的朋友传个程序给我,我刷上去试试,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2-1 21:31):
已经修复,是MCU程序的问题,写了程序开机正常。建议更换面板下面的4个按键。这是导致MCU程序混乱的根源~

网友:
驱动板供电没问题,就写一下数据

网友:
你是说液晶显示器吗?12V 5V都有吗?

网友:
可以刷一个程序

网友:
按键3V正常,不代表驱动板供电正常。在刷写程序前,最好把开关拔掉,人为短接开关试一下。

网友A:
12v和5v都正常吗?有没有断开开关板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和5v都正常吗?有没有断开开关板再试一下?

供电正常,开关也短接试过,现在怀疑是程序的问题,苦于没有程序

网友:
有程序的朋友分享一下哦

网友:
这个程序暂时没找到,你去TB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