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69-1 进水 花屏

楼主(2016-11-29):
CPU旁进水不开机, 修好之后 看高清    玩游戏 花屏     集成显卡不花,   显卡  显存都加焊过    大师分析下哪里问题

网友:
传重复一张

网友:
内存进水了吗 ?

网友:
内存是可以拆下的 没进水  换过内存      集显不花     就是独显工作就花  还会提示GPU什么 停止

网友:
独显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A:
显存问题,观察进水的显存颗粒 拆下重新植球

网友:
查独显那边的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屏幕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代换一下试试

..... 这跟屏  没一点关系    怎么会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问题,观察进水的显存颗粒 拆下重新植球

显存 没进水,  加焊过了   不行   集显 跑鲁大师 也会提示  驱动停止  但已经恢复

网友:
我感觉 排除显卡虚焊 就只能 换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