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电源

楼主(2016-11-29):
这是两个和一个液晶!背光接线不同!换上的电源是排线链接的!液晶是插头连接有四个插头电源是连接器一共五根线!要想背光正常工作怎么接线

网友A:
你问的内容,不给有用的图片,给这几张图片还是铁壳挡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内容,不给有用的图片,给这几张图片还是铁壳挡着的

我想表达的是原来显示器背光是两根线四个插头与电源连接的,看图一!
新装拆机电源是连接器一共五根线连接背光的!看图二!
那么问题来了,想叫背光正常工作怎么接线!

网友:
第一个是LCD的,第二个是LED的,不能换

网友B:
图一的液晶屏是LCD屏。靠的是逆变升压电路,点亮的灯管作为背光。图二是LED驱动板,是恒流电路,驱动LED灯珠作为背光。两种电路工作完全不一样。如要亮,第一种方法,可以改屏,把屏里灯管换成LED灯条和图二LED驱动板匹配就可以了,第二种方法,把LED恒流板不要,换成逆变高压板和你图一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
两者背光方案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一的液晶屏是LCD屏。靠的是逆变升压电路,点亮的灯管作为背光。图二是LED驱动板,是恒流电路,驱动LED灯 ...

意思就是两者背光电路不同电源不能通用!要想正常亮机必须更换相匹配的电源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两者背光电路不同电源不能通用!要想正常亮机必须更换相匹配的电源是吗

也可以把屏的背光换了,,,

网友:
是啊,一个是LCD的,一个是LED的怎么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