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

楼主(2016-11-29):
华硕一体机装不进系统,PE也进不去一般是什么问题,一到Windows就重启

网友:
具体PE是怎么进不去,,硬盘坏了也是这样

网友:
进BIOS关闭UEFI     window8模式改OTHER模式

网友:
先看BIOS的启动模式对不对,再不要外设看能不能进PE,不要外设也进不了的话,有小电源的话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笔记本进不去PE可能是显卡,一体机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