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代80MA不开机!这次秒杀了

楼主(2016-11-29):
朋友老婆的6代不开机了,说刚拿到一熟人那看了 说是电源坏了。

外接电源定在80MA,

询问情况得知正常使用中突然黑屏但是来电话有响,严重发热,电池耗尽后充电开机,屏不亮,切换静音有震动 后来就不开机了。

怀疑是背光升压IC损坏影响I2C总线导致不开机,先测试显示座子背光脚的对地值  1 2 4脚   1  4 脚正常  2脚只有100多 ,果断拆下背光IC(先除胶,然后风枪270

度,用镊子夹住IC,慢慢来回晃动,来回多晃动几次就下来了 ,270度只会软化无铅锡,不会伤及CPU)  再次测试座子阻值,2脚还是100多 ,又拆下了升压二极管

和C1513  再次测试还是100多, 继续拆C1530 再测正常了 无限大(因为升压IC和二极管都拆了 ) 上电测试可以开机,为保险起见 从废板拆过来背光IC装上测试 ,

屏亮了 。

白苹果一会屏灯有闪烁 ,怀疑是L1503烧了,拆下L1503 用五位半的万用表测试电阻果然彻底短路状态,在从废板拆L1503 ,拆了两个都坏了,要不掉脚 要不底部

中间掉一块 这玩意不好拆呀

为保险 X宝买了L1503   一等就是好几天  到货装上  再测不在闪烁

至此  完全修复

朱。爱新觉罗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A:
电感料板去弄个就好啦,不需要买。

网友B:
问题判断准确,估计也是折腾了半天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判断准确,估计也是折腾了半天吧

问题很快找到  拆装背光IC 真是折腾半天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感料板去弄个就好啦,不需要买。

料版是很好的东西   好多都可以救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料版是很好的东西   好多都可以救急

维修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很快找到  拆装背光IC 真是折腾半天

这种故障简单啊,捡钱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感料板去弄个就好啦,不需要买。

我对电路基础不懂  好像升压输出电压和电感有直接关系   所以不敢贸然随意换

网友:
看来没少折腾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电路基础不懂  好像升压输出电压和电感有直接关系   所以不敢贸然随意换

下点电子基础的资料多看看就懂啦,其实很简单。

网友:
手工很好啊

网友:
这个不错啊,看你们修好简单啊

网友E:
引脚标注错了,你标注的是听筒座子。不错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脚标注错了,你标注的是听筒座子。不错的帖子

好细心  真的错了

网友:
让他们多开启,来天背光提醒吧。哈哈,判断准确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苹果的东西 看着头都大了......

网友:
都说简单  我看起好难  LZ在哪学的

网友F:
L开头的元器件不是电感,LZ如此分析,如此技术,说不认识电感,,我不信,而且文章:“”说怀疑是L1503烧了,拆下L1503 用五位半的万用表测试电阻果然彻底短路状态,在从废板拆L1503 ,拆了两个都坏了,要不掉脚 要不底部“  电感不会短路的”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 乱七八糟的!

网友:
学习了,果断判断

网友:
问题判断准确

网友G:
6带的机器各种问题,用不住

网友H:
电容不良造成的连带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6带的机器各种问题,用不住

还好,不是很多机器有故障,再说了出厂2年多了,老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容不良造成的连带伤害

电容造成的漏电

网友:
修的有思路,赞一个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手工  手工 手工  重要是事情说三遍

网友:
向我这种小白需要学多久呢?

网友:
厉害。。。。向你学习。。正想转型中。。。。。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还没有修过手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L开头的元器件不是电感,LZ如此分析,如此技术,说不认识电感,,我不信,而且文章:“”说怀疑是L1503烧了 ...

谁告诉你电感不会短路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思路这么清楚

网友:
一顿拆 我草 到我手里肯定 报废 楼主牛 加个分

网友:
五位半的万用表长啥样?上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L开头的元器件不是电感,LZ如此分析,如此技术,说不认识电感,,我不信,而且文章:“”说怀疑是L1503烧了 ...

这种短路应该叫 层间或者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