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plus rev 1.00

楼主(2016-11-29):
二修的板子,,少了个驱动芯片,,有再修的麻烦帮我看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可以找点位图呀

网友A:
这板子基地没有点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基地没有点位

论坛上p5g41t-m  的点位很多,唯独没有完全对应这个板号的

网友C:
修到过 芯片型号是UP6281

网友D:
先把你那差的CPU供电管子补上。我手上只有p5g41t-m lx 那里出厂就是空焊的,没得芯片

网友:
可以发出来给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 芯片型号是UP6281

多谢论坛的好伙伴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你那差的CPU供电管子补上。我手上只有p5g41t-m lx 那里出厂就是空焊的,没得芯片

我被下试试看,,目前情况是不跑码

网友:
哈哈,,是一样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p5g41t-m  的点位很多,唯独没有完全对应这个板号的

是的,我对了几张点位图,零件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