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95 VER1.0通病维修

楼主(2016-11-29):
V星的板很喜欢用6脚的双MOS管,可这管也是坏得最多的,修了很多块7695的都是图中这个地方的两个管爱坏,这管在别的料板上不好找,我都是直接拆了不要,上图给你们以后有的话可以先找这两个地方查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S-7695 r1.0.pdf

网友:
去了它,没有其它后遗症吗

网友:
这板子上使用很多这样的管子,,。。。

网友A:
这俩管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俩管干什么用的。

时序控制,只要拆了能亮就用就行啊。

网友:
还真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短路一个管子拆了  用一个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时序控制,只要拆了能亮就用就行啊。

我看S3信号控制它,但没有它时,关机时,会不会关不了机呢

网友E:
是控制桥的1.1V的?小六脚容易坏,

网友F:
这个q53不能去掉 虽然当时或许能正常开机正如前几位高人所说这个是个时序控制的管子,还是装上保险一点。

网友:
拆了问题不大,不能检测SLP_S3#信号高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S3信号控制它,但没有它时,关机时,会不会关不了机呢

可以关机我试过,不过会不会引起别的问题这个还不知道,反正板子修了有9块现在没见到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q53不能去掉 虽然当时或许能正常开机正如前几位高人所说这个是个时序控制的管子,还是装上保险一点。

难找呀,除了V星板好像没看到别的板有,联想上有不过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控制桥的1.1V的?小六脚容易坏,

这个是控制桥的,别外一个是控制出CPU_VDD的

网友:
这都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短路一个管子拆了  用一个是吗??

没看懂?这两个一个是控制CPU-VDD的,一个是控制桥的,哪个电压没有拆哪个,就跟一般的三级管控制EN信号的一样,有料就换上去,没有就让它不受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也行???就怕进系统之后各种小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看懂?这两个一个是控制CPU-VDD的,一个是控制桥的,哪个电压没有拆哪个,就跟一般的三级管控制EN信号 ...

明白了  一个是S3控制开启了  桥供电    桥供电完成后开启了VCC1P1

网友:
我最喜欢这种板了,,,只管拆不用装的

网友:
一上来两个就都拆了行不?懒得测了

网友:
我的7640也是这个位置坏的,直接从其他地方拆或者直接去掉,没什么事情

网友:
我的是开机掉电,也是这个故障吗 楼主能显示大约几秒后掉电

网友:
改天试一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