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好品质电源线,美标头

楼主(2016-11-29):
服务器等设备出厂自带的电源线,长度1.5 - 2.5左右,重量200g+每根。 线径1mm(5元一根)和1.3mm+(6元一根)的都有,全收的话5.5一根。

总数50左右。

网友A:
全新的吗,普通的线经也是这样

网友:
2楼的,普通的线径有足0.75的就不错了,这线可惜插头不对,国内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吗,普通的线经也是这样

全新的, 3楼说得对。品质当真是不同的

网友B:
那个接地头可御掉插3孔,2孔都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接地头可御掉插3孔,2孔都不影响使用,

谢谢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