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线路去哪里了

楼主(2016-11-29):
发现板子上有些线路不能继续找下去,看图!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A:
因为是多层的,,可能直接就去芯片下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多层的,,可能直接就去芯片下面了

明白了,多谢

网友:
pcb有好多层的,可能是走中间层了,要有图纸才会知道的。

网友:
过孔,有明孔暗孔之分!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主板啊,笔记本的主板一般都有6到8层呢,没图纸你是很难找到通哪里的

网友:
主板一般是6-10层板组成的,lz如果没见过  可找一块费主板加热就可以分开  能可能见中间层的供电和接地层 信号层

网友:
没电路图那就蜂鸣挡跑电路

网友:
板层里走了,如果确定是断线就飞线吧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的话只能用铜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