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ER6.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6-11-29):
好久没发帖了(最近没什么生意),就是没板修才没有发帖。最近大家的生意都还好吧!今天的生意稍微还是好点,有板修:同行拿来一片映泰G41主板来说点不亮就回去了。上维修台测试是触发掉电(就是开下就关再开又关),拔掉4pin不会掉电,既然拔掉4pin是风扇长转那就可以量电压了,内存供电1.6V正常,北桥供电1.2V正常(就在IDE接口与内存插槽之间),而Q21的电压就不正常(南桥上方的场管)如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352386664/QQ/WinTemp/RichOle/%25K5V2]@G%60X%7BAM$)K@9VMK_1.png   而Q21的G极来源于AZ324的第7脚,324的5脚正向输入只有0.37V,看来故障点就在这了,5脚通向两个分压电阻和一个贴片电容,如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352386664/QQ/WinTemp/RichOle/5P(%256NH1SL0]FP65S@7D1[N.png 分压电阻的阻值正常,相连的电容也拆掉了还是0.37V,那就不是电阻和电容的问题了!跑线路!跑了两三分钟终于跑到了一个三极管,如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352386664/QQ/WinTemp/RichOle/WODBW_5ZJE%25]0GD%25HY@7NZV.png 换掉这个三极管后324的5脚有1.5V了,Q21的电压也就恢复正常了,断电,接上4pin,触发不掉电了,一路跑马亮机!  这么久没发帖了,大伙就捧捧场呗——加分(加分不扣分哦,不扣自己的下载分)谢谢大家!  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17年发大财!

网友:
不会吧!我发的图片呢?怎么没有呢?

网友A:
你发的这图片都没有传上来,再重新整理一下吧

网友:
图片补上,按帖子内容顺序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图片都没有传上来,再重新整理一下吧

对不起啊!浏览器出问题了

网友:
图纸和BISO也传上来:

映泰G41D3 .pdf

映泰G41D3 VER6.0.rar

网友:
还望各位看官加加分啊,谢谢啦!

网友:
映秦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会修东西的就是牛

网友:
我以为会去查CPU供电呢

网友B: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所说的故障点在哪里最好在图纸上标注出来,看起来比较直观简洁。

网友:
当看到拔4P不掉电还以为是CPU供电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所说的故障点在哪里最好在图纸上标注出来,看起来比较直观简洁。

对不起啊!浏览器出问题了,帖子里的图片就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所说的故障点在哪里最好在图纸上标注出来,看起来比较直观简洁。

故障点就是图3里的那个三极管坏

网友C:
我小白,楼主再,这么发,太乱了

网友D:
整个乱了。。  图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小白,楼主再,这么发,太乱了

对不起啊!系统出问题了,图片就没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个乱了。。  图都没

图后面不是有吗

网友:
楼主再,这么发,太乱了

网友:
电路工地过硬

网友E:
老主板了,维修没价值了,不过要是有兴趣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主板了,维修没价值了,不过要是有兴趣还可以

G41算可以了

网友F:
那个管会造成插4P保护,,想不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管会造成插4P保护,,想不通啊

你仔细看贴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个管会造成插4P保护,,想不通啊

顺便加点分啊,谢谢啦!

网友:
各位看官请见谅!帖子里的图片出不来是系统的问题导致的,图片在四楼补上了!(还请各位看官加点分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顺便加点分啊,谢谢啦!

没问题,,都是泉州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个管会造成插4P保护,,想不通啊

那个三极管是罪魁祸首!故障点就是Q21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三极管是罪魁祸首!故障点就是Q21电压偏低

q21电压是干什么的

网友:
膜拜大神~给我就干CPU部分了

网友H:
我还以为是CPU供电坏了,没有想到是一个桥供电坏了,有点出意料之外,很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还以为是CPU供电坏了,没有想到是一个桥供电坏了,有点出意料之外,很值得好好学习!

大神,那个供电是南桥供电吗?怎么没有电感?我是看那里电压不正常就修那里了

网友:
这故障·一般都会去搞搞CPU·供电·楼主·咋合计测了下·全版供电呢··

网友F:
我碰到了几个板子,,都是上CPU保护,不管有没有插4P,满世界烧鸡大法,跟本没东西短,这问题一直都没搞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碰到了几个板子,,都是上CPU保护,不管有没有插4P,满世界烧鸡大法,跟本没东西短,这问题一直都没搞明 ...

那不装CPU呢?还会不会短路?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不装CPU呢?还会不会短路?

不装CPU不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装CPU不会保护

那就是CPU供电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