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按开机键在50毫安定一下归0,不断重复

楼主(2016-11-30):
iPhone6 按开机键在50毫安定一下归0,不断重复,A8CPU没装上盖,CPU已经装好,不知什么情况,请各路大侠指点,本人怀疑是电源IC的问题,不知有没有跟好的答案呢?
iPhone
cpu

网友:
怀疑电源ic先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你看下CPU时钟电压有没有,没有的话是会掉电的,如果CPU没有时钟,那就是CPU没有做好。或者晶振损坏。

网友:
电源IC一般来说不会这么容易坏,按开机后电流在40ma左右摆动是正常的,说明CPU供电没问题,装好上盖后才会跳到80ma左右。你最好先把上盖装上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是掉电啊,又重启,不是摆动

网友:
原来6代的电源也有保护,是硬盘有一个点接地了,现在能检测到设备了

网友:
40之80MA之间归零是CPU虚焊了 百分百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