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手机不装电池 插充电器就能开机 能使用

楼主(2016-11-30):
(无正文)

网友:
充电ic虚焊

网友:
ZHI直接炸了

网友:
现在插充电器  就重启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A:
不装电池不是不能开机吗。。我小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电池不是不能开机吗。。我小白不懂。。

很多手机都是不装电池插充电线就可以开机

网友:
充电芯片

网友:
那是不充电    不是不加电

网友:
应该是充电IC有毛病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手机

网友:
老牌子的手机插数据线有些可以直接开机,不充电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换了充电尾排试试

网友:
很多手机都是插上充电器就可以开机啊,特别是老手机。你这个情况可能是充电IC坏了。

网友:
先从最简单修起,先换个尾插试一下。不行再换充电IC。再不行换电源。

网友(2017-01-01):
一般是充电ic虚焊 或者手机漏电所致。可以通过电源表查看电流,对比图纸判断。

网友:
充电控制块坏了

网友:
首先想问下撸主,装电池能开机吗, 能的话证明电池不需要激活,至于不能充电查,尾插,充电保护管,充电IC,电源IC,电池转换管,如果电池过放,插充电器当然没反应,需要先激活电池,至于不装电池能开机,高通方案的都支持,MTK不行

网友:
修的就是个静心……。

网友:
电池座信号查查

网友:
查充电IC.........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