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1393 家族 Raider 的通刷固件

楼主(2016-11-30):
求 WDC WD3200YS-01PGB0 硬盘板号1393 家族 Raider  的通刷固件,谢谢

网友A:
玩了这么多,还没见过这家族,是台式盘吗

网友:
好用吗,,我正在学习硬盘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了这么多,还没见过这家族,是台式盘吗

是台式盘的,320G的

网友:
我也在找,有没有谁支持下?

网友A:
比较少见,如果硬盘固件坏,唯一的办法就是上XX宝买一只,再备份固件。一般只要板号、容量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少见,如果硬盘固件坏,唯一的办法就是上XX宝买一只,再备份固件。一般只要板号、容量相同,就可以了。

好少见,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