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240V电源在110V电压下无法启动故障求助!

楼主(2016-11-30):
有两个电源110V无法启动,一个是ATX电源,一个是电源适配器,ATX电源启动没有反应,  电源适配器插上110V电源电源指示灯明显要比220V的暗,无法直接带动负载.
ATX电源在220V电压可以直接启动,110V的电压无法启动.请高手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6-12-2 09:11):
这个电源做工很好,没有PFC, 七盟电源,100-240V自动适应的,

网友A:
上个电源图片吧
连电源型号 板子 什么样 用个 什么芯片 结构 都不知道  不好好判断的

网友B:
是否有转换开关,或者是pfc故障

网友C:
应该都是有转换开关的,还有好多杂牌电源虽然标有100伏到240伏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源图片吧
连电源型号 板子 什么样 用个 什么芯片 结构 都不知道  不好好判断的

有的电源说的最低电压可以启动,但不代表能够正常工作。比如一款采用3843芯片的电源,3843的工作电压在8.5到17伏,一般电压只要在这个范围内电源就可以启动,但未必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转换开关,或者是pfc故障

就是啊 关键楼主不上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都是有转换开关的,还有好多杂牌电源虽然标有100伏到240伏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转换开关的也没有 相关的线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源说的最低电压可以启动,但不代表能够正常工作。比如一款采用3843芯片的电源,3843的工作电压在8. ...

现在不是 有宽幅电源  长城 航嘉都有 110v 是可以的

网友D:
自己用最好还是插入220V,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E:
ATX的要有开关切换的才行,宽幅电源110伏也不行,你说110V无法启动,是正常的。

网友:
真正的100V----240V电源一定是有转换开关的,在使用110V或者220V电源电压时,用转换开关进行电源电压的切换,以保证正常工作

没有转换开关的只是宽幅电源,理论上在190V-----245V之间能稳定工作(当然设计和用料必须是好货色的前提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 有宽幅电源  长城 航嘉都有 110v 是可以的

记得装第一台电脑时用的航嘉一个叫什么宽幅王的电源,有一次,日光灯全熄灭了,主机还在工作,但显示器已经无法工作了。(当时用的是微软之星(hkc17寸纯屏)),等电压恢复正常后,Qq还在上面挂着呢,只是掉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最好还是插入220V,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在110伏的电压下工作电流过大,有的高达10安,或者是功率减半

网友:
有没有转换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TX的要有开关切换的才行,宽幅电源110伏也不行,你说110V无法启动,是正常的。

110伏切换开关利用电容倍压原理,实际上还是220伏,只不过工作电流变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源图片吧
连电源型号 板子 什么样 用个 什么芯片 结构 都不知道  不好好判断的

支持, 楼主要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TX的要有开关切换的才行,宽幅电源110伏也不行,你说110V无法启动,是正常的。

支持,110V不能启动是正常的............

网友F:
只在早期的HP,DELL的原装电源上见过转换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0伏切换开关利用电容倍压原理,实际上还是220伏,只不过工作电流变大了

这个 还真是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 楼主要详细描述一下..........

是的啊 文字描述没有图片 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110V不能启动是正常的............

看见的 有的宽幅电源 标称从110v 到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在早期的HP,DELL的原装电源上见过转换开关.........

是的 按见到的都是 直接在220v 上边了 还会有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装第一台电脑时用的航嘉一个叫什么宽幅王的电源,有一次,日光灯全熄灭了,主机还在工作,但显示器已 ...

这是说宽幅的 电压范围比一般的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110伏的电压下工作电流过大,有的高达10安,或者是功率减半

为什么是那么大的电流呢

网友:
这个楼主没上图 也不知道

网友:
电压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那么大的电流呢

电压减掉一半,要功率不变,只有电流增大一倍了,电脑启动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G:
这种电源可能是被人改过了,不适用110V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减掉一半,要功率不变,只有电流增大一倍了,电脑启动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这样对元件要求高了 怪不得 都是好电源才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源可能是被人改过了,不适用110V的了

意思是改成220v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改成220v的了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很好,没有PFC, 七盟电源,100-240V自动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