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iphone6 更换硬盘后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30):
iphone6 更换硬盘后无服务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更换硬盘后无服务

图1 iphone6 更换硬盘无复位维修

  【维修过程】:

  开机进入系统插卡确实无服务,与客户描述故障一致,手动搜索运营商能收到运营商,确定接收电路正常,问题基本出在发射电路上面。

图2 iphone6 更换硬盘无复位维修

  拆出主板显微镜下观察后发现,射频IC有个角已碎掉。

图3 iphone6 更换硬盘无复位维修

  更换好的射频IC后开机测试正常,故障修复。

图4 iphone6 更换硬盘无复位维修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题目是无复位  修起来怎么成了无服务呢

网友:
应该是打错字了!!

网友:
直接秒杀,看来望闻问切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它的脚是咋碎的?? 好想知道

网友:
修手机就怕修理这,其他又出毛病了

网友:
这芯片怎么下烙铁  ,直接上风枪吹上 就OK?

网友:
这个故障好明显,肉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
如果看不到的话,就要看图慢慢排除了把?

网友:
快修店大师就是厉害,思路和手动实在是让人佩服!

网友:
没啥看头,换芯片就好

网友:
也是技术流

网友:
学习了,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高手在【迅维】

网友:
原来能搜索到运营商代表接受没问题,。。是射频问题。。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