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37 不开机

楼主(2016-11-30):
DELL54373V 5V有 不开机 刷BIOS了 EC条件没看出少电压
难道CPU坏了 ------进水的机器
刷BIOS

网友:
你也没测出有电压没出来的,绝招 找找有没有掉的测试点,cpu一般不会坏。不行就找有没有电阻一端没电压的,一般试水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在EC这多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