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L不显维修

楼主(2016-11-30):
华硕K450L 一插电电流一下直接上到0.5 不显。拆机。测公共端19V有电,3V 5V电流有出。CPU 显卡有热量。但一插电,电流就直接到0.5应该是有短路。测电感,发现CPU有短路,直接烧机,发现CPU背后电容有发热。拆掉正常上电,亮机。

网友A:
测电感,发现CPU有短路 短路到多少了? 正常的时候是多少啊

网友B:
这是个问题CPU阻止本来就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感,发现CPU有短路 短路到多少了? 正常的时候是多少啊

为0.正常值最后修好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问题CPU阻止本来就低

很少见。而且电容短了3 5V还正常。其他电也出

网友:
楼主你烧机点是从那里开始烧的

网友:
这应该发笔记本区吧,还有楼上,人都说电感有短路了,还论什么烧机点,接电感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