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c k53sv 3.0 电流0.9 刷好几个了都不亮

楼主(2016-11-30):
asus k53sc k53sv 3.0 电流0.9 刷好几个了都不亮  ,现在没分了,放个水吧

网友:
不行在淘宝上找个了

网友:
华硕的最好看 内存槽上贴纸的型号       看看什么型号我可以帮你找下

网友:
asus有的要看版本号

网友:
华硕就是挑BIOS,估计你没刷对吧

网友:
按照内存槽贴纸型号找NBIOS

网友:
会不会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还是尽量别放水 我放水被那傻逼扣成负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