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G48G48L 11326-1M DIS 48.4WQ01.01M开机掉电

楼主(2016-11-30):
联想G480 G48G48L  11326-1M DIS 48.4WQ01.01M开机掉电,有时屏不亮掉电,有时能出LOGO后掉电,听客户说 有时还能进系统。不上内存也掉

网友A:
刷bios没有用,加焊cpu供电芯片之后,不再出现掉电,先试一下,如果没掉,会给个明确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没有用,加焊cpu供电芯片之后,不再出现掉电,先试一下,如果没掉,会给个明确答复

这个型号,多是刷好的,刷不好,就难修点了。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前几天修个G480,也是触发掉电,最后是桥的问题,取下来BGA了,现在好了

网友:
掉电问题,多方引起,慢慢查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也遇到了   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技术牛逼就是厉害   不怕它是几修   不知道我啥时候才能有楼主这样的技术啊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 没搞定  该处理的都做了 还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