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h61m-P20g3 开机转一下就停新手求救

楼主(2016-11-30):
V星  h61m-P20g3  开机转一下就停新手求救

网友A:
把CPU供电插口拔掉 一般都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供电插口拔掉 一般都是cpu供电短路

拔掉也一样

网友:
先查一下各大供电吧。

网友:
信息太少呀,多检查一下,多点描述信息

网友:
cpu   内存有电压  没复位

网友:
这么费事  要是我一般不搞了

网友:
描述信息太少,最起码各大供电量一下。

网友:
呵呵,,,,我的是集显不显,,,

网友:
BIOS 和雕件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缺电压 测量一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H61少电压、IO检测电源不对、程序坏、信号不对都会造成你这样的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帮到你,信息太少

网友:
遇到过同样情况,我的是12V短路

网友:
有可能内存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H61板子缺供电也会引起掉电特别是vccpll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