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插屏线就不通电 不插屏线就白屏 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6-11-30):
这个显示器就是这个问题 屏换过了 线也换了 难道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显示器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是多少,正常吗?

网友:
3.3伏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遇到的吗?帮忙说一下原因

网友:
要么屏上短路,要么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电源拉不动负载啊,上次有个人,热插拔屏线,最后,屏报废了。

网友:
那是屏供电短路

网友:
接上屏线,测下电源板输出对不对,再测下屏5V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源,或者屏供电电路。

网友:
你屏线有没有插反,量下有没有没有短路,如果插上屏线灯闪的话,你把那个屏供电的MOS管5V直接飞线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查5v供电,这个电容坏会导致这个问题,应该是供电不足啊,顺便测下屏供电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不会查屏供电对地阻值么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我修到一台DELL显示器,和你的现象是差不多,最后改了通用驱动板OK。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先用点屏器排除下屏,自然就找到问题啦。

网友:
哎什么问题都可能慢慢检测吧,我是小白跟着学习

网友:
曾经修过这类似故障,很久没搞显示器都给忘了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