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S2

楼主(2016-11-30):
1.3的版本,开机立即掉电,过一点又上又掉,不掉反复,量了没有短路,短接绿线开机,不跑码,电压都出来了,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有些板没复位或者不跑码都会这样的

网友:
不跑码都会这样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不跑马,反复起

网友:
bios,电压不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