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加电不显

楼主(2016-11-30):
电流跑到0.6到0.5多。桥上的电容拆了也不行,哪位高手修过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压量过没有

网友:
看小电池有电没

网友:
有电。该弄得都弄了。估计换桥了

网友: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吧  其他地方都测了吗 条件都够不够

网友:
这个cpu问题多哦

网友:
感觉还是桥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