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不过内存

楼主(2016-11-30):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上电开不了机风扇转转停停,打开机箱看到主板是技嘉的型号是GA-H61M-DS2,插槽是PCIEx1的没有跑码卡,只能插蜂鸣器,插上蜂鸣器一直报警,换了了其他的内存也一样,接下了拆主板上电测量供电都正常,就查内存的三个条件,主供电1.6几伏正常,在查vcc-spd 238脚没电压出来0v,正常有3.3v,开始跑线,跑到电源接口的第一脚(3.3v)   对地测量一表笔接238脚一表笔接电源接口3.3v处不相通了,断线了,开始接线上电亮机了,测量238脚3.3v出来了

网友:
插烧掉了吧

网友:
技嘉大部分喜欢干bios

网友:
换blos换内存了还是不过报警

网友:
楼主,VCCSPD是236脚。

网友:
这故障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