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ilx的辛苦维修过程

楼主(2016-11-30):
联想IIX2-11的机子,先用自己的电源充电,半小时后变成了不开机,拆机检测发现5VALWP短路,打电发现芯片本身发,打电发现电源接口的USB供电芯片短路,PU4901短路,装上去,5VALWP还是没有,怎么办?手头有一个相同的板子,对着测5V芯片的各脚的阻值发现芯片的7脚阻值过大,正常的有几十K,这个接近无穷大,芯片没有换好,再加焊,还是一样,又没有电路图,心一动,现在很多的机子不都是3V5V芯片是分开的吗?找个看看有不有相同的,找了个G510的图纸,对着脚比较了一下还真是差不多的,看G510的图纸发现是VL这个电压没有起来,也就是7脚电压只有0.8V有时可以1.5V,但正常要有5V,相同板子测也是有5V的,第二次买这个芯片时就多买了一个,又小心的换了一5VALWP芯片,再测阻值,有45K,OK应好了,上电开机一测,真好了,5VALWP终开出来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个简单的3 5v 电路,还是分开的,谈何辛苦维修?